软启动问题

楼主(2025-09-22):
125A空开到125a接触器到125a熔断器,再到德力西J1-45软启动器,旁路125A接触器后到45kw电机,电
测来电三相正常400v,测电机三相间阻值都是1.7欧,
故障时烧了2跟保险,换好后试机,约6秒后又烧2个保险。
检测软启动器输入输出端,表笔正反2端都断开的
前后2接线器用螺丝刀按压,机械正常
什么问题

网友A:
烧保险检查电机及绝缘。启动时测量烧保险的电流。

网友B:
检查快熔底座的绝缘情况,最好进行更换,从视频看,软启动刚启动时,电流未升起来时,视频7秒左右时,中间保险下面有打火情况发生。

网友C:
确实,第三相保险座下面在打火,应该接触不良

网友D:
熔断器座,熔断器拍个照片看下,电流最大好像29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