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NZ100变频器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5-09-22):
维修一台11kw众辰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拆机发现电源管理芯损坏,型号因损坏看不清楚了,有哪位老师修过同款知道芯片型号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电路绘出来,根据芯片功能查,常用就是UC3842系列,挨着对比

网友B:
比方说你看供电的电容正去了哪个引脚

楼主:
芯片貌似LD7552BPS,已经下单了,到时候安装上去看亮不亮,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C:
应该是3842

楼主:
电源芯片确定是LD7552BPS,小板已修复,还是不正常,放弃了

网友D(2026-03-19):
小变频器用的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