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入宏文件plc

楼主(2025-09-22):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宏文件都是一样的1215C,但是导入进去显示不一样。图2如何设置改成图1呢?多谢

网友A:
可能他的文件存了多种样式A/B/C这样,插入式按键盘【Tab】可以切换

网友B:
是吧,楼主,你可按下TAB键转换呀,有的是作PLC总览用的,有的是输入输出接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