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 报警 系统故障

楼主(2025-09-22):
(无正文)

楼主:
现场使用时报警系统故障,回来通电测试时不时报一次警,但是复位掉之后又可以运行。参看报警子代码T14 显示 S8。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开始怀疑有可能是 拓展卡 的问题。后来两张卡拔掉之后测试,大约一个多小时还是报相同的故障。所以现在怀疑是 主电源驱动板 的问题。

网友A:
百分之70的概率是电源板问题。百分之20的概率是光纤通讯板问题。剩下百分之10检测一下接线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就是直接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的想法也是直接换板。但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