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柜改造

楼主(2025-09-22):
供水活水项目
1)水泵电机额定参数:160kW/330+A,非变频电机,工作频率固定在50HZ
2)变频器:施耐德ATV61,160kW/314A;
3)变频柜距离现场水泵电机500+m,非屏蔽电缆3*185+1*95铜线双拼;
4)变频器出线侧应该是配的正弦滤波器,照片拍的太远看不到具体参数,应该是跟变频器匹配的,但不是施耐德的原配;
5)5台机组已经运行近7年,原本扬程不高时还能一次性运行较长时间,但这两年受水位影响扬程偏高接近额定工况,导致电流在300+A长时间工作时报机组绕组温度过高或者变频器报OLF过载,是不是保护停机;
6)今年夏天水泵保养后,5台机组电流同样工况下均比保养前还高了近10-20A(疑似结论是由于机械密封卡的太紧,与原厂家型号不一致或者纯粹的装配原因),更没法运行了。

楼主:
本身变频器配的就小了,考虑到实际工况根本不需要变频,如果再换变频及配套的正弦滤波器成本可够高的了,准备考虑换柜子了,改软起,大家什么意见,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欢迎多多指点。

水泵那边也在联系维保厂家解决,双管齐下。

楼主:
受出水侧水流波动及出水侧拍门压力影响,电流一直在±20A范围内波动。

为什么上传的视频看不见,自己电脑上能看。。。

网友A:
5)5台机组已经运行近7年,原本扬程不高时还能一次性运行较长时间,但这两年受水位影响扬程偏高接近额定工况,导致电流在300+A长时间工作时报机组绕组温度过高或者变频器报OLF过载,是不是保护停机;

看这个应该还是负载问题造成的电机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台机组已经运行近7年,原本扬程不高时还能一次性运行较长时间,但这两年受水位影响扬程偏高接近额定工况,导致电流在300+A长时间工作时报机组绕组温度过高或者变频器报OLF过载,是不是保护停机;

看这个应该还是负载问题造成的电机过流。
负载过大无法逆转,一方面是水位,本身也还没达到水泵的额定工况,变频器过小是硬伤,另一方面是现在的维保后遗留的装配问题,前者无法解决,后者正在联系可以解决。

网友B:
变频器电流应该与水泵流量有关系,流量大电流就大,是否水泵进水口水位升高,水泵出水量大引起电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台机组已经运行近7年,原本扬程不高时还能一次性运行较长时间,但这两年受水位影响扬程偏高接近额定工况,导致电流在300+A长时间工作时报机组绕组温度过高或者变频器报OLF过载,是不是保护停机;

看这个应该还是负载问题造成的电机过流。
负载过大无法逆转,一方面是水位,本身也还没达到水泵的额定工况,变频器过小是硬伤,另一方面是现在的维保后遗留的装配问题,前者无法解决,后者正在联系可以解决。

跟变频器没关系吧,OLF是电机过流

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泵,能否把频率调低一些使用,或者把进出水的阀门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