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安川,第一个,报A10,第二个报710,继而910。
两台不同时报。
盘了一下皮带,就无规律的交替报警。
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是盘了一下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盘了一下皮带?
这俩伺服后面通过皮带连接

网友B:
把皮带取了,不带负载试一下看看

网友C:
是过流和过载报警。

网友D:
先检查一下负载机械上有没有问题吧,如果一直都是很平顺的大概率是驱动器问题。安川的机器有些是参数问题,不如刚性达不到了

网友E:
710和910基本都是负载有问题的,安川的保护比较灵敏

网友F:
伺服带电盘的皮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带电盘的皮带吧
刚性很大,带电绝对盘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