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少小的问题照进显示,年少自己打出的子弹,命中了如今的脑门!
小时确实以为浪费水!

现在,马桶漏水。不知道是进水管不停造成溢水,还是排水阀慢慢渗水?
肉眼看不见。
大家有没有好办法,快速排除故障?

网友A:
简单,先关进水,还漏就是排水阀关闭不住,至于是不是溢流阀,直接目测就看到

网友B:
进水阀关了,看看会不会漏。

网友C:
看看水位有没有超过溢水口,如果超过了,就是进水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马桶不是机械自动的吗?通过浮球阀来控制进水,手动按压阀控制出水,将进水阀关闭看储水桶水位下降是处水阀不好,出水阀没问题就是浮球阀问题了,当浮球阀不好使,水慢慢进水桶,过多的通过溢流口漏掉。你问的问题是这个吧,没看明白你开始的话。

网友E(2026-01-01):
引用 网友D:
马桶不是机械自动的吗?通过浮球阀来控制进水,手动按压阀控制出水,将进水阀关闭看储水桶水位下降是处水阀不好,出水阀没问题就是浮球阀问题了,当浮球阀不好使,水慢慢进水桶,过多的通过溢流口漏掉。你问的问题是这个吧,没看明白你开始的话。
就是这个思路 ,还有马桶下水口的密封不好也是会往外溢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