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2):
看城阳许静,修 这么多变频如同小烹。
手上一台坏变频,按照许静的方法,测得输入缺相(整流桥有一相不正常),但是后续怎么操作,就...

网友A:
修,不难,开始的时候难度在于使用各种的检验仪表和配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城阳许静,修 这么多变频如同小烹。
手上一台坏变频,按照许静的方法,测得输入缺相(整流桥有一相不正常),但是后续怎么操作,就..整流桥不正常,就更换整流桥。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城阳许静,修 这么多变频如同小烹。
手上一台坏变频,按照许静的方法,测得输入缺相(整流桥有一相不正常),但是后续怎么操作,就...
唉,许静儿视频,不是给你推维修教程,广告位招修罢!
要学习变频器维修,真不如这个论坛,把所有海量帖子看完,再加上本论坛的搜索功能,差不多就会了。。。

网友D:
现在变频器便宜了,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E:
人家是备课了才拍视频的

拍摄前已经做足了功课的

甚至不排除人为的制造故障

同样的故障现象,有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能造成的,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说修变频器,就是学做个包子,都一大堆翻车的

网友F:
没有加个真正维修可以的
修了用几天坏的很多。

网友G:
打广告的不看也罢,倒是有个叫变频器搅屎棍的博主,有时候会说点实用技能

网友H:
简单来说,能拍视频的都是简单一眼就能发现的问题。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不会拍出来的,毕竟人家要靠这个吃饭。

网友I:
说的都是通用的检修经验和技巧,有技术含量的都不会告诉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人家是备课了才拍视频的

拍摄前已经做足了功课的

甚至不排除人为的制造故障

同样的故障现象,有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能造成的,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说修变频器,就是学做个包子,都一大堆翻车的
就是就是,包子更不好学,不是包不住口,就是包漏了馅。要不就馅少了成饼子

网友K:
术业有专攻,能埋下心去研究一个事情,属实不容易。

网友L:
本人修变频器多年,几乎没碰到她那样只坏驱动,电容,模块的,常见到的故障多为电源故障,尤其小变频器维修很麻烦。

网友H:
回复 网友L:
这个我可以证明,越小的变频器往往坏的越严重。相对来说大功率的是好处理的!

网友M:
维修高难度的,有点技术含量的人家也不会发的。哪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本人修变频器多年,几乎没碰到她那样只坏驱动,电容,模块的,常见到的故障多为电源故障,尤其小变频器维修很麻烦。
确实这样,变频器也好伺服驱动器也好,电源故障最高,特别是电容。

网友B:
看见这种密密麻麻元器件,无从下手

网友N:
好多细节需要把握 ,很重要的细节可能 人家都一带而过 呢,可不就这个结果吗

网友O:
回复 网友C:
抖音上那些发维修视频的都是只发故障,具体维修思路以及修了哪些都不会展示出来。推荐看“江北风流才子”直播或录的视频,或者搜索“43415919061”里面维修实例,故障以及坏的地方都描述的清楚。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P:
不要用主播思维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