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一下原理图

楼主(2025-09-24):
需要几页图纸呢?

网友A:
搞明白了原理画图4页差不多,应该还有显示器或触摸屏吧。进线主电源,伺服、变频,驱动板,类似PLC的控制部分(输入、输出)

网友B:
感觉没规矩想几张就几张

公司今年新染缸电柜的图纸,一个变频器就一张图纸

PLC,16个IO也一张图纸

这张是水处理的,一个PLC就一张图纸

要是按染缸的画法,要4张

网友C:
没有固定数量,看这柜子里电气元件也不少,画这个也得需要些时间。

网友D:
要这样节省吗

网友E:
分开画,标准化的话,大概40页

网友F:
没有具体要求的,能放下就可以。

网友G:
规规矩矩地画的话,可能 要不少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