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4):
机器:HI-ECO 10
系统:Fanuc 0-T
提示:turret position error
可以换刀,开始都正常,换几把后出现错误。

刀号 X正常状态
刀号  X 0004
T01   01011110
T02   01011101
T03   01011100
T04   01011011
T05   01011010
T06   01011001
T07   01011000
T08   01010111

T09   01010110
T10   01001111
T11   01001110
T12   01001101
出错时
       01011111
    或01111111  出错时刀盘一直转,如果 X0004值改变,就会停下(不停,可按RESET键停下)
第六位 1时换刀,0时到那个位置

请教高手

网友A:
看旋转状态下刀位信号没有,查下刀架信号线吧,来回移动时间长了有折断的地方。处理过类似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时旋转状态,刀信号有变化,
不正常时就固定一个值,松开换刀按钮,刀盘也一直转,过一会儿停下,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时旋转状态,刀信号有变化,
不正常时就固定一个值,松开换刀按钮,刀盘也一直转,过一会儿停下,报警
信号线没有完全断,线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