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5):
不知哪里跑水,一月欠水费300多。
水费两月一结,期间根本不知有跑水!
想改成之前水表无余额自动关阀的水表,水务局不同意。
水务局知道每天的用水量,但是并不给用户发消息(电表这点做的不错,每天都能看见用了多少)。
能否自研一个,有欠费就关阀的东西,放在室内。

网友A:
马云那里大把的这玩意

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为什么用了这么多水

网友B:
不知你税务局的表在哪?按他们的规定表以下漏水都是你的,最好将阀放在水表附近。你入户水管如果是铁质的可能时间长了有锈蚀的漏水,也会越来越厉害。如果是PVC等可能是解封漏都有可能,还是请专业师傅给查查吧

网友C:
意思室内漏水了,不想修,但是需要控制费用?

网友D:
洗衣机龙头

网友E:
不用水的时候,阀门关喽,如果表还走,赶紧找人修。

网友F:
没事多看看视频~查水管漏水,很简单,关闭所有用水阀门,关闭水表总阀,等10分钟,打开总阀,水表转就表明有漏点,再请专业人士用仪器查。

网友G:
水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H:
300块钱水费,那得多少水啊,都够一池子了把

网友I(2025-11-01):
前几年经常忘关水龙头,引起室内跑水,严重一次从入户门流到一楼,幸亏现在楼层建筑质量好,没给楼下邻居造成损失,,后来用一个三菱小PLC和电动阀等元件,做了一套控制器,设定单次放水时间25分钟,(经实验家里太阳能热水器最长打水20分钟左右)超过25分钟就自动关闭电动阀且报警,再次用水需要手动复位,顺便把太阳能热水器,也改成了半自动打水,打水时按启动电磁阀开,打满水回水管检测到水流关闭电磁阀。

网友J:
不用研发,买个路灯定时器,加个电磁阀,上班开,下班关阀

楼主(2025-12-05):
引用 网友I:
前几年经常忘关水龙头,引起室内跑水,严重一次从入户门流到一楼,幸亏现在楼层建筑质量好,没给楼下邻居造成损失,,后来用一个三菱小PLC和电动阀等元件,做了一套控制器,设定单次放水时间25分钟,(经实验家里太阳能热水器最长打水20分钟左右)超过25分钟就自动关闭电动阀且报警,再次用水需要手动复位,顺便把太阳能热水器,也改成了半自动打水,打水时按启动电磁阀开,打满水回水管检测到水流关闭电磁阀。
这是好主意,能否发个详细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安装好多年了,原理记不太清了,大致意思是在水管入户处安装一个电动阀(不是电磁阀),单次不间断放水超过25分钟,自动关闭电动阀停水报警,重开时按复位使电动阀复位,太阳能打水是手动启动,回水管装有水感应开关,打满水回水管有水流停止打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