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模块

楼主(2025-09-26):
一个电柜里,用于保护电磁阀。刚吸合时大功率。之后维持低功率。减少线圈发热,延长其电磁阀使用寿命。有用过的不?可靠不?

网友A:
个人觉得没意义

我们公司的大小电磁阀都没加过这玩意,也是用的好好的

淘宝上介绍说可以节能,理论上来讲确实有一点

但不省钱呀,最便宜的都要1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没意义

我们公司的大小电磁阀都没加过这玩意,也是用的好好的

淘宝上介绍说可以节能,理论上来讲确实有一点

但不省钱呀,最便宜的都要16块
是的价格不算便宜。节能无所谓,主要想防止长时间工作线圈发热烧毁

网友B:
大阀可以用,能节能,小阀本来也不怎么耗电,没什么用

网友C:
做的好精简,连LOGO都看不到。

网友D:
是那位发明接触器节能的先生出的新产品?
节能可能大家都不在乎~省钱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延长电磁阀使用寿命对于企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位发明接触器节能的先生出的新产品?
节能可能大家都不在乎~省钱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延长电磁阀使用寿命对于企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说的很对,为的是减少发热,延长其寿命

网友E:
交流电磁阀本身吸合后电流就小,不知加了以后减少线圈发热,延长其电磁阀使用寿命那是什么原理。

网友F:
一般50W以下可以不考虑,但100W以上就不同了,
由于电磁阀线圈发热严重,对于需要长期带电的,一定要采取措施。
当然用电阻电容做限流和保持是需要计算的,
根据直流电阻、吸合电流以及维持电流等,做综合评估,
最终确定参数,而不是简单买一个!否则,要么不动作,要么保持不了,要么损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50W以下可以不考虑,但100W以上就不同了,
由于电磁阀线圈发热严重,对于需要长期带电的,一定要采取措施。
当然用电阻电容做限流和保持是需要计算的,
根据直流电阻、吸合电流以及维持电流等,做综合评估,
最终确定参数,而不是简单买一个!否则,要么不动作,要么保持不了,要么损坏线圈......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