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器用在啥场合?

楼主(2025-09-26):
第一次见。低压控制信号控制220v通断吗?

网友A:
不是输出DC 12V的呢

网友B:
好像是接光电开关或是接近开关一类的,12V是外部开关电源,INPUT是外部开关输入信号。类似信号放大器

网友C:
第一张不清晰,换一张。

网友D:
响应频率不知道是多少?能不能用在一些快速移动的检测上面。如果用一个1KHZ的接近开关接上不知可以反应过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响应频率不知道是多少?能不能用在一些快速移动的检测上面。如果用一个1KHZ的接近开关接上不知可以反应过来不?
高速选择光耦电子式的 不能用继电器式

网友F:
现在一般接近开关可以直接输出了,加这个东西什么用途,类似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有的地方没有开关电源,用这个就挺好的,PNP,NPN的接近开关都可以用,还带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地方没有开关电源,用这个就挺好的,PNP,NPN的接近开关都可以用,还带有继电器
说的很对。解答的很完美

网友H:
90年以前的机床有这个,现在大部分都被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