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7):
当变压器的油温变化时,其体积会膨胀或收缩。大家看是变压器,还是变压器油?

网友A:
变压器的油温变化时,其体积会膨胀或收缩

你不是已经说了,是油温呀

网友B:
应该是油吧。

网友C:
是变压器油

网友D:
变压器是形容词,修饰油,油是主语。

网友E:
肯定是油温

网友F:
变压器油

网友G:
变压器油啊,改改当变压器油的温度变化时。。。

网友H:
考试题?或许正确答案是变压器

网友I:
这个主语是变压器, 属于省略性连贯性主语. 意思可以分解为, "当变压器, 它的冷却/绝缘油温度变化时, 它(变压器)会....".
然后就看膨胀系数, 油是有空间的.

楼主:
真是难为人,变压器的油温变化时,其体积会膨胀或收缩。我以为是错误的,实际上答案是对的。
如果是:变压器油的温度变化时,其体积会膨胀或收缩。

网友J:
这句话前边是不是还有前置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句话前边是不是还有前置内容。
没了,就这么一句判断对错。

网友K:
判断对错就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