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7):
最近遇到一个用750W离心式水泵排水问题,这个水泵要频繁启停,1分钟一次。发现起动电容,容易烧坏。想问一下是不是频繁启停引起的呀。
如果要频繁启停,用什么控制方式。谢谢

网友A:
淘宝上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卖
这个单相变频器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卖
这个单相变频器好用吗?

我没用过,你可以跟客服说明现在的情况,然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他们会帮你选型的,或者直接告诉你做不到

我感觉现在淘宝买工控产品很好,商家都是有一说一的

你也可以跟他说清楚,达不到要求就退货

网友C:
换好点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D:
还是查一下为什么频繁启动

网友E:
如果你的设计工况必须是这样频繁启动的,建议你直接用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电机是单相750W的,供应商配的是15μF,现在发现有两台电机烧了电容,启动不了,电机发热。。如果换电容,要换多大的,有公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设备需求要频繁起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换变频器,发现电控箱满了,放不下了,头大

网友F:
单相变频器是单相进,三相出的吧

网友G:
如果是水源可以引流,建议引流到外排管道。小水一直这样抽也不是办法。如果改不了,可以做一个大一点的集水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单相变频器是单相进,三相出的吧

淘宝有单相220进单相220出的变频器

还有单相220进三相380出的

不要怀疑我打错字了,你可以淘宝上搜

网友H:
启动频繁的话,选择变频器吧!控制简单,寿命长!

网友I(2026-01-01):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水源可以引流,建议引流到外排管道。小水一直这样抽也不是办法。如果改不了,可以做一个大一点的集水坑。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