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8):
这方便有什么标准说明吗?     一直没太理解为什么有安全型PLC就不用安全继电器了?

网友A:
没有那说法吧. 应该是整个回路上都要用相同安全级别的设备.

网友B:
相同级别的安全设备,用一个就行,多了就是浪费

网友C:
那个专家说的?

网友D:
安全还有人嫌多?都用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问题不是PLC和继电器完成同一样的任务的关系.
如果PLC和继电器完成同样功能, 那PLC就是软继电器, 可以在一定程度替代继电器. 但SIL4的一般认为不能采用PLC, 只能用继电器来实现.
我以为的这个问题是, 在安全回路里面, 用了安全型PLC, 那PLC输出如果需要继电器放大的话, 还需不需要安全的继电器. 如果PLC和继电器是顺序关系的话, 那答案是需要安全型的继电器, 甚至是前端传感器, 末端执行器, 都需要安全型.
目前, 一直有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安全型的PLC容易,也很多厂家去实现, 但是安全型的传感器, 执行器, 却比较少, 比较难. 加上中间继电器, 价格相对会高不少.
甚至有些安全回路, 会混杂不同安全级别的器件/设备. 在评估安全完整性的时候, 会妥协一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