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8):
三菱的developer打开后提示打开失败,接着提示内存分配不足,什么情况,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大师吗,谢谢

网友A:
这老掉牙的东西还装?直接用GX WORK吧

网友B:
实际就是系统的问题,换个正版的系统
估计你的系统是买硬盘预装的万能系统,我以前就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经官方的win11家庭版,哈哈,一直有bug,从博图到developer,坑死,因为用的仿三菱的控制板所以只能用developer

网友C:
我们搞工控行业,系统最好选择专业版,或者旗舰版,家庭版相对专业版,少了很多配置文件。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B:
用这个最稳妥的就是XP和温7,但不能用一些装机的万能版哦

网友D:
我的win10就装不了这个 只能用gx work2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E:
用XP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装博图18就遇到这个问题看,11的家庭版装不少补丁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仿三菱的板子,只能用这个,不支持GXworks

网友B:
国产三菱工控板一般是支持你这个的,我买佛山当地产的可以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装个虚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