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8):
按住左上角,通电,进入系统下载画面,系统下载完成后,重启,同时按左右上角,应该可以进入应用程序下载页面,但是现在系统下载成功,重启后,背光亮,屏幕没有字,其他的没有反应。如果我更换尾板,就正常了,可以确定问题在尾板,我找了一个正常的屏,把电池拔下,将主板电容电放干净后,发现就开不开机了,重新刷系统不好用。目前怀疑因长时间电池馈电,导致尾板存储器里的数据丢失,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系统不匹配
这屏好像就一个板,你说的尾板啥样?

网友B:
下载系统与下载工程文件是二个概念,你不会更新系统后没下载工程文件?一般更新系统后原有工程文件就被删除了。

网友C:
把两个存储芯片数据重新刷下,然后重新刷系统后下载工程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