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29):
请问下走ECAT的汇川伺服电机,改成其他品牌的直线电机,需要换伺服驱动器吗,还是必须要用其他品牌的驱动器

网友A:
本来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改成控制直线电机,还品牌不同

用不了的,换成套吧

网友B:
除非你更换的电机就是与汇川这款兼容的,否则更换了都要整套换;

网友C:
你要问卖直线电机的厂家,他会给你几个驱动器选择(可以适配),一般很少有厂家一起做直线电机+直线电机驱动器,这个赛道规格繁杂没有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了汇川有SV680L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很多都是只卖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