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30):
一台老广州数控车床用的是蒙德IMS-GF-43P7D主轴变频器,前一阵广东台风停工关电,第二天早上上班送电就炸了逆变模块,检查原因是潮湿结露导致炸机,模块7MBR25SA120,网上买了一块拆机的装上去试启动主轴,转2圈就报警OC1,于是想调一下加减速时间,C1.01  C1.02,奈何无法调出C参数,变频器只能显示切换A参数和B参数、U参数,查了操作说明书,也没找到方法,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说明书上有,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B:
驱动没问题吗

楼主:
驱动器炸掉的是模块整流部分,逆变正常,检测各路驱动波形正常。

楼主:
三楼的师傅,怎样进入密码输入,查看说明书要在op1参数下输入密码,问题现在无法进入op1参数,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面板按键有问题,所以输不进密码,可能是
另外,使能得拨下来才能解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上找到了该型号的的操作手册,进入A3参数设置为1或3,代表静态和动态学习,学习完启动主轴电机无报警,至于C1.01参数,从b1.01参数上翻b3.01再翻一下就进入C1.01,然后设置加减速时间,单位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