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C600 开关柜局部放电检测仪与WUD-011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仪检测的结果有啥不一样吗

楼主(2025-10-01):
问个事, PSC600 开关柜局部放电检测仪与WUD-011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仪检测的结果有啥不一样吗各位 。

楼主:
这种耦合电容开关柜局部放电检测仪和那种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仪都北京博电的 ,它俩检测的结果有什么不同,用不用同时都检测一遍 呢?

楼主:
超声波局部放电检测仪 ,看了需要连接终端 ,决定还是用电容耦合式开关柜局部放电检测仪对10kV开关柜的局部放电进行检测 。

楼主:
PSC600 开关柜电容耦合局部放电检测仪,:提供三相精确PRPD、PRPS、脉冲图谱,能够自动调节阈值。PRPD 通过二维散点图展示 放电 相位 与幅值的关系,而PRPS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时间维度形成三维 图谱。
本次检测主要检测的的是PRPD图谱,即二维散点图谱 。
具体操作:
点击开始检测 ,此时的图谱就是PRPD图谱 。 选择默认滤波为高通,同步方式为外同步 。
触发阈值可手动调整也可自动调整。拖动右下角自动阈值滑
块开启自动阈值功能,使PRPD图谱的显示达到最佳,
如果放电幅值太大导致超量程,可点击衰减按钮,有三个档位:x1、
x 4、x8(对应的触发阈值也会跟着改变,因此要注意触发阈值的调整,让PRPD
图谱显示达到最佳;但如果选择了自动阈值,就不需要调节阈值)。显示正常后
可以选择将PRPD数据存储至SD卡中,

楼主:
显示正常后,就可以点击保存键,保存到手机 ,保存成功后,可以通过数据查询查到保存成功的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