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塑壳断路器

楼主(2025-10-02):
是否应该大力推广?
毕竟有了明显断点。

网友A:
长什么样?其实塑壳上的弹起按钮已经功能够了

网友B:
透明 的开关长啥模样的呢

网友C:
透明塑壳断路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有了,多数用在工地上。是廉价的代名词。。工厂里一般不会用这种。

网友D:
很早就有了,建筑行业用的比较多,正泰德力西都有

网友E:
这个很久就有了,要明显的开关断点,最清楚的就是刀开关

网友F:
好像工地施工的临时配电箱一定要这种透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像工地施工的临时配电箱一定要这种透明的
是的,工地上用的。开关质量很差,也便宜。包括那种黄色的配电箱,基本上一个工程结束就连同配电箱拆了当废品卖了。

网友G:
透明塑壳断路器,在建设工地使用比较多,主要是当地安监局要求,这种开关好处是,便于观察开关使用状况,如果不使用安全检查就是一个整改项,很麻烦的。这种开关质量差的比较多,毕竟价格在那里。

网友H:
市场决定一切吧。

网友I:
工厂里没这个。毕竟都是专业人士才能接触的,透明与否不重要了,稳定和可靠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像工地施工的临时配电箱一定要这种透明的
是的,工地上用的。开关质量很差,也便宜。包括那种黄色的配电箱,基本上一个工程结束就连同配电箱拆了当废品卖了。
楼上这么 说,倒有此时印象了,工地上遇见过,坏的七零八落地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十年前租的公寓房里就是透明的断路器。

网友K:
只要买高品质名牌质量还是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