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04):
电路图上标注的模块是电流输入型,测量模块输入信号端有直流4V左右,我想从模块供电端取24V通过1个电阻及1个电位器分压后调节得到4V电压接模块信号输入端可行吗?有搞过的吗?实际效果怎样?谢谢大家!因不敢轻易尝试,以免损坏模块,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选择合适的电阻,传感器坏了应急替代过。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找个DA模块,按说明直接连,数据准确不用考虑电阻数值1

网友D:
网上有两线0-20或4-20MA可调模块,串入电路即可

网友E:
电压一般没有问题,用本身端子的电源。
但是电流要注意不要超过20毫安。

这个要先测试好,再接上机器。

网友F:
有模似信号发生器,可以调节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G:
电流别超过范围。

网友H:
买个信号发生器也不贵。几十元

网友I:
当然可以,过去信号源都是进口的时候,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因原模拟量液位计购买还没有回来,所以采用临时应急办法,大公司有严格的采购流程,我也不可能自己掏腰包买的,再说自己掏钱后大公司不给报销的,所以得自己想办法让设备不要停下来,否则有制度惩罚你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因原模拟量液位计购买还没有回来,所以采用临时应急办法,大公司有严格的采购流程,我也不可能自己掏腰包买的,再说自己掏钱后大公司不给报销的,所以得自己想办法让设备不要停下来,否则有制度惩罚你
你说的这种情况,要看你对这工作的需求情况及资薪

楼主:
找了个西门子313SC的PLC搞了个模拟量输出解决了问题

网友K: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人为操作要注意运行状况,以免出现问题。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用非常规的方法及时的处理好了,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没有其他相关人员知道你做了什么,没有问题还好,有问题就要做好背锅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非常规的方法及时的处理好了,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没有其他相关人员知道你做了什么,没有问题还好,有问题就要做好背锅的准备!
不这样做,生产过程中突然无液位信号会停止喷淋,造成品质问题也会背锅,反正就是出了问题找你,上面不会检讨配件迟迟回不来的原因,他们不会自己处罚自己。社会的现实及无奈懂的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