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580变频器7191故障码维修思路

楼主(2025-10-05):
制动斩波器IGBT短路,指的下图这个吗?
我实测模块是好的,导通也是正常的。
这种维修思路是什么?请大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制动IGBT,也是要由CPU板触发其驱动电路来工作的。所以,再查制动驱动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路,好的。我朝这个方向查查看。

网友B:
参数有设置制动,接个电阻在制动端子一般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晚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接上电阻就好了。这个功能在第几条参数关。

网友C:
回复 楼主:
43.06设为“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