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筑母线外壳出现裂纹致使外壳带电

楼主(2025-10-06):
空压机房的浇筑母线外壳出现裂纹致使外壳带电……

楼主:
我们测得正常的浇筑母线外壳对地电压 仅为毫伏级

楼主:
制冷机房1号冷却泵运行时故障喷水,溅到贯穿到楼下的浇筑母线上,水顺着墙体及浇筑母线漏到楼下空压机房,空压机房浇筑母线外壳裂纹处对地漏电电压从41V飙升到161V 。

网友A:
绝缘不好导致漏电了,不知道你内部啥结构?烘干?

楼主:
断开空压机动力盘1号电源 开关出线侧和空压机现场Ⅰ段母线进线柜进线侧,500伏兆欧表测量两柜间浇筑母线的对地绝缘阻值,结果A相和C相对地阻值0兆欧或接近0兆欧 ,基本对地了 。B相还好 。

网友B:
浇筑母线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缆线用混泥土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浇筑母线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缆线用混泥土浇注的
环氧树脂

楼主:
GMD系列低压树脂母线
GM D系列低压树脂母线,采用高性能的绝缘树脂将母排直接浇注密封,防护等级达IP68,具有防水、防火、防腐、防爆等四防功能,广泛应用于船舶、化工、冶金、煤矿等恶劣环境下的输配电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浇筑母线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缆线用混泥土浇注的
环氧树脂
是材料技术问题,或者还是超过电流的原因,导致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浇筑母线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缆线用混泥土浇注的
环氧树脂
是材料技术问题,或者还是超过电流的原因,导致裂开了
应该是技术问题 ,听说原来就发现这里有裂纹,后重新浇筑,这又裂开了,压根就没做好应该。

网友C:
威腾的低压母线我们也有用,质量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母线我们用的挺多的,整体质量还可以。

楼主:
厂里有很多浇筑 母线,有威腾的 ,就是上面介绍 的,还有江苏大全的 ,下面就是江苏大全的浇筑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