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06):
Windows11中,Windows Update的更新程序,MELSOFT产品无法安装,因为发生了事例和动作变得不稳定的事例,对这个现象和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1:现象:
Windows 11中,Windows Update的更新程序适用后,确认了发生下述现象的事例。
安装时显示“文件错误”错误信息。
执行启动或项目管理(新建项目、打开项目等)功能时,“系统启动失败
是的。Windows中所述修改相应参数的值。“等错误信息。

安装下述更新程序后发生。
KB5064081     操作系统版本:26100.5074 推送日期:2025年8月29日

2:确认受该补丁影响的三菱软件产品:

3:处置方法:
A、首先检查是否安装了该补丁,如果没有安装,请禁止Windows安装该补丁,如果安装了,请卸载该补丁。
B:
通过下述方法,Windows Update的设置,可以暂停自动更新。
1. Windows中所述修改相应参数的值。
2.将“启用后立即获得最新更新”设置为“关闭”。
3.将“暂停更新”设置为“暂停5周”。
确认更新程序是否适用的方法
1. Windows中所述修改相应参数的值。
2.“Windows规格”的OS检查构建值。
低于26100.5074:未应用更新。
26100.5074或更高:已应用更新。卸载已应用2页的更新程序的方法
如何卸载已应用的更新程序
适用该更新程序时,按照下述顺序Windows中选择新的扶手类型,来修改默认的扶手。
1. Windows中所述修改相应参数的值。
2.从“更新历史记录”中的关联设置中选择“卸载更新程序”。
3.在更新程序列表中卸载相应的更新程序

网友A:
把最近更新的那个卸载更新就正常了,应该是KB5065426以及KB5064401俩次版本号,我之前用的好好的也是突然就不行,还以为软件出问题重装了下。把更新卸载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吗?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跟尴尬,另外一台win10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