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07):
之前在此论坛,看哪个哥们儿说,网上有那个调速器可以买,找不到了又。(家里风扇大的档太太又吵,慢的太慢又没风)路过的师傅们有没有见过这种调速器?

网友A:
你家风扇就两档?

网友B:
相同风量的情况下,大叶片转速低,噪音小,小叶片转速高,声音大,要不你换个叶片大的转速低的吧

网友C:
可控硅无极调速器

网友D:
有动手能力可以自己做一个无级双向可控调速器。

网友E:
无极调速,很多。

网友F:
调速器没有这种功能能控制风扇发出的响声吧

网友G:
这种应该是风扇轴承磨损了,导致噪音非常大!

网友H:
一般是用久了.
另外如果你那个是电容调速, 不用他们那么复杂, 就换几个电容, 试试调整.

网友I:
轴承或者铜套上油看看噪音是否减少。

网友J:
应该是时间长了,转轴位置不太好了,拆下来,看下,润滑下,会好很多。

网友K:
是不是网罩灰尘多了,没什么风!

网友L:
是不是“家里的风扇坏了,只转圈,没有风!”

楼主:
你们都说错了,不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风扇它档位不合适,档大的太大,大小的风量也小,没有一个中间的那个档位。我问过厂家了,他们说只能是这个样子,这一这一批产品就这样。

网友M:
空调现在白菜价  买一个空调就是了

网友N:
淘宝买一个风扇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