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修空调

楼主(2025-10-08):
国庆假期哪儿都没去,猫在家里修空调,格力空调报警E6,2012年安装的,叫了外面修空调师傅,说是外机主板坏了,更换一块600元,于是拆下来了单独通电检查,上电闪黄灯,检测各路电压正常,再装上去通电开机,外机板灯不亮,检侧N-S端有直流30-39V电压跳变,N-L端交流电压235V维修陷入困境,不知道究竟哪里出问题,过了一晚,第二天还是没找到问题,再次拆下外机板通电,黄灯亮,装上去又不亮,不敢怀疑是内机至外机线断,原装线四芯2.5平方,质量很好,一直折腾到下午,决定还是换线试一下,去镇上花25元钱买了5米1.5平方三芯电缆,换上去试机,外机嗡一下就启动了,观察了很久,外机板黄绿红三个灯同时秒闪烁,很快内机出水,制冷正常,成功修复。

网友A:
600块,25搞定了

老婆有没有帮你加两个菜

网友B:
空调的电路不复杂,麻烦的是需要焊接和登高作业

网友C:
好在自己懂技术,省了600块钱

网友D:
第一步不是先拿出手机查询一下E6是啥意思么
刚才查询了一下,豆包给出的答案其中有一个是室外机电源电压不足

网友E:
去年也折腾过了一阵父母那边的挂机空调,工作不确定就停掉了,也观察了板子的灯,每个售后说法不一,查阅过资料,灯亮的含义,也怀疑过内外机连线,好像制冷跟除湿情况还有些不同,今年天热之前直接换新了,有国补便宜。。。

网友F:
真厉害啊,国庆返程,把从老家带的东西放到冰箱去,没过多久就听到有间断的哒~哒~声,我发现冰箱不制冷了,但是照明灯还是亮着,网上查了一下说是稳定器和启动器的问题,然后看教程花了25买了一个启动器和稳定器换上,还是一样。找上门维修的人来修,说是电机坏了,换电机。
最后换了一个冰箱,心疼啊

楼主:
还是5楼师傅厉害,一下就查到E6是电压不足,我查到的全是通信故障,光耦、电源芯片,甚至是主芯片,我几乎把那块板全部检测一遍都没有找到问题,后来换线也是壮着胆子试一下,没把握,因为万能表检测的电压正常。

网友G:
真棒,修完成就感杠杠的。

网友D:
不论是变频还是定频机,维修最怕的就是高空作业,有条件的,尽量把外机安装在阳台上,方便保养和维修,不要以为空调不用保养,使用时间长了,外机也是要清洗保养,风机也是要加油的,如果高空作业,保养的费用可以够买半台机的
定频机比较简单,变频机就是多了变频板,就算不会修板问题不大,可以直接网购板或把板发外维修就可以,实际上,很多上门的都啥事没能力修板的,也是买板或帮你把板发外维修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好在自己懂技术,省了600块钱
不是省了600,是赚了600,别光想着省,的想着赚。

网友I:
过了个有意义和难忘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