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0):
如题我有2个厂家的485模块,并联接入工控机的485口,线总长就5米左右,大多数情况下通讯都正常,偶尔会连接不上,搞不清是这2个模块存在兼容性问题,还是其他因素导致

网友A:
可以加两个中继试试

网友B:
并联?不是一个个串联起来的吗?

网友C:
终端电阻加了吗?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串联并联并不会太影响通讯,看一下2个模块的波特率校验停止位是否一样

网友E:
两个设备是不是都自带终端电阻,是否可以选择切入切出,终端电阻多了也会有问题。

网友F:
建议不同设备还是分别用不同的485口,通讯协议和参数会影响速度

网友G(2025-11-19):
Modubs-RTU调试工具(会计专业出品)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