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地线测量到电流问题(20251010)

楼主(2025-10-10):
设备一直正常运行,无意中钳表量到设备总地线上有5A多的电流,以为是表问题,换表测还是同样数值,而且设备停止运行(总电源开关没断情况下)测到的电流也是那么大。总电源接线如图示意,如果把总地线和设备地线分开,2端测得的地线电流都差不多是0,这就奇怪了,这个这个电流值是怎么来得,有怀疑过设备变频器干扰,但不运行情况下也可以测得这么大电流。

楼主:
补充,如果断掉我们设备开关,测量到的地线电流会从5点几变成3点几

网友A:
有没有零地混用的情况,设备开关断开后,还有没有其他回路经过这条地线

楼主:
那个漏电开关也没跳闸,同事断开几组开关,当成单相设备用的,测得零线电流有80A,和理论值基本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漏电开关也没跳闸,同事断开几组开关,当成单相设备用的,测得零线电流有80A,和理论值基本一致
漏电开关是总闸吗? 设备地线应该是从总地线接过去的吧。
如果分开就为0,那基本判断电流就是从设备那边流出来的
你应该重点检查这条地线有哪些地方用了,然后一段一段的排查

网友B:
一段一段断开测量电流。看电流从那个设备流出。

楼主:
再次补充;断开总电源地线(但实际上桥架这些也连入了总电源柜),运行设备,设备本身地线电流为0,测量用户电源柜里面的地线有4点几安,设备断电,用户总电源柜地线还是可以量到有1点几安电流。怀疑是用户电源柜这边的问题,但这个电流可能是虚电之类的吧,手摸地排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C:
不会别的设备的电流串过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补充;断开总电源地线(但实际上桥架这些也连入了总电源柜),运行设备,设备本身地线电流为0,测量用户电源柜里面的地线有4点几安,设备断电,用户总电源柜地线还是可以量到有1点几安电流。怀疑是用户电源柜这边的问题,但这个电流可能是虚电之类的吧,手摸地排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手摸地排肯定没事呀,电流通过地排回大地了

网友D:
见过把地线接到 铁管的燃气管道上的 当时看到以后 真的感觉接地线的人 确实牛逼
你说他不懂吧 他知道接地线
你说他懂吧 他把地线接燃气管道上
一旦漏电 导入燃气管道 打火 这是要引爆整条燃气管道的节奏
估计爆炸威力 不次于雷管

网友E(2026-01-08):
我去年在某水泥厂遇到过,空压机地线上存在10A电流,空压机有160KW变频器,就是变频器谐波走地线形成环流,还拿示波器来看了的,就是高频谐波电流,变频器一停机马上没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可能准确
另外钳表测高频电流不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漏电开关也没跳闸,同事断开几组开关,当成单相设备用的,测得零线电流有80A,和理论值基本一致
我这里发现的零地混用现象,漏保也没跳,也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