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贝来的 somove软件不能安装

楼主(2025-10-10):
拷贝来的 somove软件不能安装
一台可以,用U盘复制过去就报上图提示, 搜了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案。 都是win10 64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拷贝来的 somove软件不能安装
一台可以,用U盘复制过去就报上图提示, 搜了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案。 都是win10 64位
复制过去的是什么? 安装文件? 还是安装目录,想自己玩绿色版?

网友B:
那把能用那台的系统,GHOST到这台电脑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制过去的安装文件 图标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式机可以 复制到 笔记本 安装程序都变了。笔记本安装别的软件从没发生过类似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图标变了倒不是啥问题,MD5码不变就可以了。
你查看过原先的安装程序的MD5码和复制过去的MD5码相同吗?

网友C:
somove软件可以直接在施耐德网站上下载,而且下载速度很快,不好搞就直接在网站下载呗!

楼主:
拷贝过来的 md5码确实不一致。
其他工控软件也有拷贝过来的 能正常安装。
从官网下载的就能正常安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拷贝过来的 md5码确实不一致。
其他工控软件也有拷贝过来的 能正常安装。
从官网下载的就能正常安装了。
病毒,木马.....都可能造成复制出错。。。。。

网友D:
图标变了是不是中毒?

网友E:
把能用的文件压缩后复制到笔记本看看,在压缩包里安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