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0):
所有控制产品使用的第一步,便是先建立通讯连接,成功连接后才能控制设备,通用的连接方式有两种,网口或串口,一般推荐使用网口连接,连接方便且通讯速度更快。

针对ZMC/ECI/XPLC/VPLC5系列可采用网口或串口连接控制设备,控制设备的网口标识为ETHERNET,物理连接无误后,即可在电脑上操作通讯连接;搭载MotionRT实时内核的产品还支持LOCAL本地连接,例如XPCI/XPCIE/VPLC7系列,交互速度更快。

前提:需要先给控制器设备供电,并使用对应通信接线(如:网线、串口线等)与上位机通讯。

在RTSys软件中,通过“控制器”→“连接”→“控制器”菜单,可以连接到控制器。RTSys支持串口、以太网口、PCI/Local三种方式连接到控制器,如下图所示。

上述窗口各参数介绍如下:
1.串口参数:串口编号,波特率,是否校验,串口ID(填0即可)。
2.IP:控制器IP地址,连接等待时间。
3.PCI/Local:PCI卡号或连接MotionRT。

使用下文介绍的任意一种方法连接后,如何查看是否连接成功?
可在命令与输出窗口查看是否有打印对应型号的如下信息,如有打印无报错,则说明控制器连接成功。

网口连接
IP地址列表下拉选择时,会自动查找当前局域网可用的控制器IP地址。

控制器出厂的默认IP地址为192.168.0.11,“连接到控制器”窗口能显示出本机IP地址,电脑需要设置IP地址与控制器IP处于同一网段才能连接,即四段的前三段要相同,最后一段不同才可通讯。

其中VPLC5系列控制器包含两个网口,LAN1网口默认地址192.168.0.11,LAN2网口默认地址192.168.1.11。

如下图通过“连接到控制器”窗口,可以快速查看本机IP,请注意设置有线网卡与无线网卡各自的IP。

同一个网络有多个控制器的时候,若在IP下拉列表处未找到控制器IP地址的话,可以采取IP扫描来查看。

1.PC端IP地址修改方法
查看电脑本地IP协议版本4地址是否为192.168.0.xxx,前三段与控制器一致,最后一段不能一样,控制器出厂默认IP:192.168.0.11。如果IP地址的第三段不一样,则需要将对应的子网掩码改为0。设置好之后再进行软件连接。

2.控制器IP地址修改方法
前提:需要控制器与RTSys软件先连接成功,才可修改控制器IP地址。

若忘记了控制器IP地址,想要修改控制器IP,此时只能先通过串口连接控制器(串口连接方法参考下文),获取控制器IP地址,然后修改控制器IP或本机IP使二者处于同一网段。

修改控制器IP地址方法有多种:
方法一:在RTSys软件中点击菜单栏“控制器”→“修改IP地址”,弹出如下窗口,此时会显示当前控制器网口1的IP地址(若使用的是网口2,需切换至网口2再进行操作,并且两个网口的网段不能在同一个网段),在窗口直接输入新的IP地址即可修改控制器IP。点击“确定”后等待软件自动断开连接后,重新选择连接到新的控制器IP即可。

方法二:在RTSys软件的“命令与输出”窗口→“在线命令”,使用指令IP_ADDRESS可进行修改。在线命令输入:IP_ADDRESS=xxx.xxx.xxx.xxx(新的控制器IP地址),如下图所示:

修改IP后,控制器与RTSys的连接会断开,此时再次选择新设置的IP地址连接即可。

3.控制器IP地址查看方法
前提:控制器与RTSys软件成功连接!
方法一:在RTSys菜单栏“控制器”→“控制器状态”查看。

方法二:在线命令获取控制器IP地址,输入:PRINT IP_ADDRESS,如下图所示:
注意:打印后得到的数据为十进制,需要自行转换成二进制,才能得到正常的四个网段信息。

串口连接
使用该方式连接控制器,需先用串口线连接至上位机,连接时需保证上位机的串口参数与控制器的串口参数一致。(控制器串口默认参数波特率38400,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无)

在RTSys软件中,点击“连接”→“控制器”打开窗口,在第一行的串口编号,当串口列表下拉选择时,会自动列出本计算机上可用的串口号,选择需要连接的串口编号,并设置好波特率、校验位之后,点击串口行的“连接”按钮,连接是否成功会在软件输出窗口自动打印出相应信息。

若使用USB连接会自动生成虚拟串口,选择串口号来连接即可。

若连接失败,可参考下面方法依次排查:
1.查看串口连接线是否为双绞屏蔽线,屏蔽电缆是否接地。
2.“连接到控制器”里的COM口编号、参数是否选择正确。
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通信端口(COM)”→“端口设置”,查看COM口设置是否被识别及查看端口号。

3.当通过串口连接到控制器时,对应的控制器串口必须配置为MODBUS从站协议模式(缺省模式),断电重启即可恢复。
4.COM口是否已被其他程序占用,如串口调试助手等。
5.PC端是否有足够的串口硬件。
6.更换串口线/电脑测试。

PCI连接
PCI连接方式一般用于RTSys与正运动PCI、PCIE系列运动控制卡进行通讯,该连接方式用于扫描工控机上已插入的PCI、PCIE运动控制卡卡号,找到对应的卡号进行连接。
注意:使用PCI、PCIE卡前需先根据用户手册安装驱动。

LOCAL连接
LOCAL连接方式一般用于RTSys与MotionRT进行实时通讯,常与正运动XPCI/XPCIE系列运动控制卡搭配使用。该连接方式需将控制卡插入计算机/工控机卡槽中,根据对应用户手册安装MotionRT驱动后,打开MotionRT软件进行相应配置后点击启动,在RTSys中Local栏即可扫描到MotionRT,选择对应的MotionRT即可实现连接。一个MotionRT序号对应一个运动控制卡。(MotionRT软件相关使用可参考《MotionRT使用说明手册》)
连接是否成功会在[命令与输出]窗口打印对应信息。
注:使用运动控制卡与RTSys连接一般建议优先使用Local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