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0):
三菱pLc在线监控,PLC连上电脑,触摸屏没地方连接,怎么办?
      新手小白。上路,各位师傅多多指点,是不是可以买到一对二多用转换头啊?但我还没搜索到呢,请问师傅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一to二不一定好使
看能不能加个通讯口

网友B:
买一个三菱422-BD的扩展卡,非常便宜,二手的大约30元/只,是2N的PLC就买2N的扩展卡,是3U的就买3U的扩展卡。相当于你的PLC有两个通讯接口。

网友C:
有的屏可以用穿透,不行PLC再加个通讯板

网友D:
二楼的方法,加个422BD板最简单也最方便

网友E:
再买个板子也行。

网友F:
大多数都可以用透明传输,即电脑接触摸屏,触摸屏接PLC

网友G:
232 422bd之类模块
或者编程口一分二的也可以

网友H:
什么型号的PLC不说; 三菱的大多都可以加扩展卡,另一个办法就是你的屏支持透明传输的话也可以;

网友I:
1、使用触摸屏的透传功能(需要屏支持)
2、增加一个通讯模块
3、搞一个第三方的串口转网口的通讯模块(携带方便,使用时不停机)

网友J:
422-BD扩展卡

网友K:
屏穿透最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屏穿透最简单

有些屏是不支持的

网友L:
新项目就不要再想着用这些已经淘汰的产品了,虽然学习的时候用的这些PLC;现在带以太网通迅的PLC已经很普及了。

网友M:
如果都是一家的东西,应该是能解决的,只是办法没找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新项目就不要再想着用这些已经淘汰的产品了,虽然学习的时候用的这些PLC;现在带以太网通迅的PLC已经很普及了。

实际上这些淘汰的产品还有不少人在用的,除了所谓的什么国产、台版,还有不少工控板

网友N:
不差钱可以买个艾莫讯串口服务器。

网友O:
买个mini-usb线,通过触摸屏穿透监控和下载PLC

网友P:
可以扩展一个通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