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0):
X0,X1分别接的安川马达的AB相,手动转动1圈马达sd4500能够正常计数2000(我驱动器设定的2000pls/rev),通过安川驱动器控制电机1圈也能正常计数2000,但在PLC程序里面控制走定长1圈时,SD4500计数只能1,观察sd4500反复不停的1,0,1,0的变化,请问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SD4500计数不正常

网友A:
计数用上升沿

网友B:
通过安川驱动器控制电机1圈也能正常计数2000

是怎么控制的?是不是PLC发的脉冲给驱动器的?

但在PLC程序里面控制走定长1圈时,SD4500计数只能1,观察sd4500反复不停的1,0,1,0的变化

是不是在启动定长时,有指令复位了SD45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安川的那个驱动器软件sgimaWIN7控制电机的转动,我程序查看了一下SD4500就用了一个复位清0 是单独用了个M点其他程序没用到这个M点,通过PLC发脉冲控制电机的定长SD4500计数就不正常了不清楚是不是发脉冲的时候对AB相的信号进行了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安川的那个驱动器软件sgimaWIN7控制电机的转动,我程序查看了一下SD4500就用了一个复位清0 是单独用了个M点其他程序没用到这个M点,通过PLC发脉冲控制电机的定长SD4500计数就不正常了不清楚是不是发脉冲的时候对AB相的信号进行了干扰

如果是干扰,应该不会只是0101这样的变化,会是乱七八糟的

估计还是你的程序问题,你可以新建一个工程用简单的脉冲指令试一下,比如PLSY

网友C:
把你程序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D:
感觉是PLC 输出脉冲模式不对 编码器能用 那必须是ab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