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0):
近两年很多空压机采用永磁同步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维修之后测试吗?空压机品牌众多,好多贴牌的能看出变频器厂家,但官网上很多连手册都找不到。维修之后无法有效测试变得有点头疼。即使有的机器参数可以改,不敢轻易尝试,遇到过海利普的机器改成VF控制之后,很多原来同步电机的参数都变了。请教下各位大神,遇到同步电机的变频器维修过后都怎么带电机测试的

网友A:
通常操作是变频器不更改原来的数据
如果换板就把原来数值复制到新板
维修后带小电机测试基本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没办法事先拷贝或者保留参数,确实比较头大,尤其还是非标现做的,遇到过三台一样的电机,变频器的参数调的还不一样
要不只有现场自学习并联系原厂家看看有什么办法,我也头疼过。

楼主:
主要是需要改成VF模式测试,有的同步机参数里只有矢量控制,不改的话启动报错。有些机器参数一改很多同步电机参数会跟着变,不做备份就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更换通用板来测试机器,像汇川这一类机器应该可以,众辰或者贴牌众辰这一类的,有的型号官网连手册都找不到。有些外地客户如果现场调试确实诸多不便,通常客户需要的只是维修过后的机器直接使用而不需要考虑参数问题,现场使用人员很多也并不专业

网友B:
主要关注下基本电机参数和 同步电机相应的参数

譬如最基本的转速、额定转矩,上下限频率范围,电压电流、加减速时间、极对数,夹角类型,同步电机定子电阻,还有什么其它的我忘了,反正好像不同厂家做的调的参数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也就用过三家的永磁,2家自整定后还是干不起来,请他们过来调的。

网友C:
第一个办法就是很多机器软件可以备份,参数都能备份全的。先备份再修改,最后下载进行再核对。 第二个办法就是使用伺服电机,同步机一般之间接伺服电机运行大概率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200KW的球磨机和355KW的空压机,自整定后,还是开不起来,怀疑厂家的自整定不准确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些变频器在永磁同步应用时,电机额定电压要设置为电机的反电动势电压,而不是电源电压。
但好多电机铭牌都是没有直接标出这个值的,要自己计算。

你的电机开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设错电压了。所以自整定能做过去,但开不起来。

还有一样情况:你用的是低速永磁电机,额定速度只有几百或几十转。这种十几极的电机,特性普遍偏硬,变频默认的速度环PID控制不了,要重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些变频器在永磁同步应用时,电机额定电压要设置为电机的反电动势电压,而不是电源电压。
但好多电机铭牌都是没有直接标出这个值的,要自己计算。

你的电机开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设错电压了。所以自整定能做过去,但开不起来。

还有一样情况:你用的是低速永磁电机,额定速度只有几百或几十转。这种十几极的电机,特性普遍偏硬,变频默认的速度环PID控制不了,要重新设置。

请教这个 “反电动势电压”如何计算呢?

网友E:
比如这台:反电动势是1100V/1000rpm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r/min,变频器设置的额定电压应该是330V。而不是380V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受教了
,下次我留意下电机铭牌看看这个参数,联系下厂家问问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