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1):
一台电脑雕刻机,y轴底板固定内六角螺丝。非常紧、内六角小圆头都断了。用小一字起子挑不出来。没办法只能大钻头整体钻掉。内六角强度比较高钻不动。大家碰到这种怎么处理?还有内六角螺丝头滑牙的大家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淘宝上有那种专门取断螺丝的丝锥,可以试试

网友B:
六角圆了第一上钻头(钨钢钻,普通钻头钻12.9级螺丝就算了),第二用白钢刀,磨一个四方型砸进圆头,用扳手卡住白钢刀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那种专门取断螺丝的丝锥,可以试试
强度太高12.9级的。普通钻头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圆了第一上钻头(钨钢钻,普通钻头钻12.9级螺丝就算了),第二用白钢刀,磨一个四方型砸进圆头,用扳手卡住白钢刀旋转。
确实是12.9级的。钻头钻不动。还打滑

网友C:
断丝上面焊接一个螺丝

网友D:
经常碰到 ,用磁铁把断的内六角扳手头吸出来.拆这种内六角螺丝最好用平头内六角扳手,不要用球头内六扳手

网友E:
热熔胶粘出来

网友F:
让老板换一台机器
创造GDP

网友G:
能焊接上当然是好办法,要看有没有工具了;

网友H:
以前看到过机修工同事,用现场土办法502金属胶对接拉

网友I:
你这种不是小螺丝掉大丝孔,是断里面了吧。最好的办法用电火花将断丝打掉。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有个网红叫李宗盛,专业取断螺丝

网友K:
用小风磨笔磨一个一字槽,再用起子起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有个网红叫李宗盛,专业取断螺丝

那个叫  焊界李宗胜 , 烧焊取螺丝的

网友L:
都很有经验的啊,就看现场条件和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小风磨笔磨一个一字槽,再用起子起出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小电摩,切割一字小槽。用起子启。实在不行最后再钻

网友M:
这种我们通常都是之间电钻钻掉,重新攻丝。

网友N:
回复 网友A:
不懂还在这里装懂,人家是内六角圆头断进去了,不是丝锥,

网友O:
回复 网友N:
人家是管理员,不懂装懂碍着你什么事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E:
你在开玩笑吗

网友P:
用电焊焊接到一个不使用的内六角扳手上 焊接后 拧下来即可

网友Q:
用电焊简单直接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是连磨带钻取下来了

网友I:
这才是完整的好帖,有问题有结果。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才是完整的好帖,有问题有结果。赞一个
连磨带钻实在太费劲。买的小电摩和切片。下次试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