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1):
设备有一个垂直运动轴用的是SEW的伺服电机,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伺服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电机停下来以后自动关闭抱闸,运动前自动打开抱闸再运动。
现换成西门子V90伺服以后,通过翻看手册和网上查找,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只要使能上电就打开,使能OFF抱闸就关闭,需要自己再PLC中来控制抱闸。
但有的地方又讲的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来达到这个功能。
有没有熟悉V90的大师给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V90支持抱闸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描述得不清楚。
抱闸功能是有的,我是想在不断使能得情况下,电机停下来以后自动把抱闸关闭。
下一次动作指令发出后才打开接着动。
就是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问问题没问到关键点。

就是想在保持使能得情况下,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停下来抱闸关闭,电机启动抱闸自动打开。

网友C:
让抱着根据电机动作状态自动开关???电机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发指令,等电机接收到指令然后再松开抱闸,速度快的话脉冲不知道丢了多少了,位置能控制的准吗

网友A:
电机有使能的时候,是会保持位置不变的,不需要抱闸动作。反而有了抱闸动作,会因为机械、电机参数、编码器等原因引起的位置变动,造成电机的过载报警。
如果你真的需要停止时抱闸抱死,可以考虑断掉电机的使能信号。

网友D:
抱闸只有在设备断电的情况下起作用,设备只要一上电报闸就会打开始终处于通电状态,无论轴是否移动。

楼主(2026-01-13):
回复 网友C:
我一来就说了SEW伺服自带这个功能,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就是想问问V90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驱动器自己控制的抱闸,它能不开抱闸就让电机开始跑?
都绝对值编码器+总线控制,没有丢脉冲的说法

网友E:
无论如何就看能否实现你要求的功能,如果不能实现只好修你原来的驱动器,如果能达到你的要求是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