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roface屏上部有蓝色条,不能进系统,以为坏了(20251013)

楼主(2025-10-11):
以为屏坏了,换了一个屏还这样,拔掉通讯线故障依旧,断电重启还是不行,发现该人机界面启用了远程监控功能,怀疑被人动了手脚,后来又自动恢复正常了,没搞明白咋回事

网友A: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啊,还有远程监控功能么!不会吧!

网友B:
可能远程监控程序了

网友C:
网线拔了再开机试;

楼主:
网线拔了开机时正常,但要进入系统时就这样了,好像卡住了一样,
换了一个屏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但这个屏启用了远程监控功能,是否与这有关联?
以前用的好好的,2年后出现异常了,后来自己又好了

楼主:
触摸屏只有上部蓝色条,其它地方黑屏的原因:
a.画面的其它地方采用了页眉页脚的方式,只有与PLC通讯上后才会显示,
b.工程文件的显示设置中关闭了在线错误显示,所以出现错误时没有提示信息;

网友D:
楼主好!我手上有个型号为PFXGP-4402WADW的屏,需要GP-PRO EX4.07版本的软件才能联机使用,如果有发个谢谢!邮箱地址:13638627953@163.COM

网友E:
应该是你的上位机问题

网友F:
这才用了2年,算是新屏啊

网友G:
远程监控功能不会让你的屏变成这样,而且屏的读写都会出现下载界面的,会不会是网线没有插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的上位机问题
感觉 这种可能 性比较 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我手上有个型号为PFXGP-4402WADW的屏,需要GP-PRO EX4.07版本的软件才能联机使用,如果有发个谢谢!邮箱地址:13638627953@163.COM
我手上的4402的屏就是使用4.09SP2版本的都可以上传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