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二执行不了

楼主(2025-10-11):
用国产工控板做的程序第一个执行不了,离线仿真可以,连接PLC试又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师们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离线仿真可以运行,一般连接PLC也是可以运行的,何况你这个基本就是逻辑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触摸做的第二个启动自动运行,第一个是自动运行停止,连接屏幕不运行,不连屏幕,电脑连PLC也行,如果电脑上仿真又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触摸做的第二个启动自动运行,第一个是自动运行停止,连接屏幕不运行,不连屏幕,电脑连PLC也行,如果电脑上仿真又可以运行
不运行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按下X1,M11不会导通还是怎样
连上触摸屏就不行,是不是屏幕里面有元件与PLC里冲突了
可以把触摸屏里面相关的元件删了试一下,或者触摸屏新建一个简单程序试试

网友C:
M4的下降沿,能一直通么??????
电脑上也不会行吧!

网友D:
下降沿怎么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问题

网友E:
搞这行的己经烂大街了为什么还有这么新人涌入?看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这行的己经烂大街了为什么还有这么新人涌入?看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人必须年年有

网友G:
脑科疼,想出去的出不去,想进来的挤破头,结局都卡在门口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搞这行的己经烂大街了为什么还有这么新人涌入?看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话说的,现在大把的学校、培训机构在教

还有各视频网站的直播教学

网友H:
这就是个围城

楼主:
我主要做控制箱,一般都是别人做好程序,我只做电箱上,今年做第一个没用触摸屏,可以正常用,这个用了触摸屏就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
可以问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
可以问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M4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放前面就好了,我忘记了放中间只有很少时间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搞这行的己经烂大街了为什么还有这么新人涌入?看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5年注册的新人

网友K:
下降沿用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