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3):
变频器驱动电机工作的时候,会出现高频噪音,不知道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高频噪音的发生?

网友A:
载波频率;

网友B:
应该是某个频率段才有吧,避开就好了

网友C:
大概率是载波频率设置上的问题,一般先脱负载,然后重新做电机辨识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只能修改电机载波频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