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3):
程序调出来了,但是里面许多软继电器m多少多少,这个该怎么辨识作用呢?比如说哪些用于触摸屏的?怎么知道它的作用呢?如果从程序里看其作用,也不现实?要一个个对,查到什么时候。

网友A:
比如说哪些用于触摸屏的?

你可以在触摸屏里面看用到了哪些元件,然后在PLC里面注释好就行了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触摸屏的程序

网友B:
你这个真的不好说,因为没有规定哪些是屏用,哪些是PLC用。只能看屏程序与PLC程序来确定。屏程序没用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软件监控PLC,通过操作屏来判断。

网友C:
两边的程序(plc hmi)都看一下,功能明白了,大概的就能知道了,要明确的知道还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D:
找厂家个你源程序。

网友E:
软继电器M动作,可以通过软件监视功能看到

网友F:
plc  触摸屏程序结合看 还要根据工艺动作情况

网友G:
没有注释啊
难搞

网友H:
除非研发人员有留下手册,否则外人是没办法分清作用的

我就是留下了详细的手册,所以离职交接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