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4):
RT,win11能支持的,驱动程序,网上下的全是什么app

网友A:
是不是USB转串口的驱动

这个好像不同的芯片,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B:
232~422要驱动?它不是硬件买来就用吗?

网友C:
买的时候会配。

网友D:
下载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看看能不能检测出来芯片型号之类的信息,然后再去找对应驱动。运气好的话,驱动精灵能直接装驱程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要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解决,感谢大哥

网友F:
win 11的,不是全部的线都有支持这个的吧

网友G:
怎么也的占个座,日后好找啊

网友H:
那我也占个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搜了一下,大部分的芯片都是这两类,基本满足485和232串口的需求

网友I:
很多资料都保存到CSDN了
驱动找一下就行
一般都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经收到啦,楼上有大哥给了,目前都能用了

网友J:
电脑一般都是串口

网友K:
有好几种驱动,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