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4):
高压出线洞好多风机在运行,但湿度还是很大 ,电站运行还不到两年,电缆槽盒的跨接地线已经大部腐蚀烂掉了,这种连接地线看似不象铜线,或许是镀铜的 ,烂成好多渣渣 。这种潮湿的环境选什么样的连接地线更好些呢

网友A:
这种连接地线看似不象铜线,或许是镀铜的 ,烂成好多渣渣

你自己不是已经找到原因了,铜的质量不行

网友B:
按规范要求用符合要求的铜线重新连接。

如果环境腐蚀性比较大的,选用耐腐蚀性强的镀锌导线重新连接。

网友C:
你这个是线质量有问题 估计不行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规范要求用符合要求的铜线重新连接。

如果环境腐蚀性比较大的,选用耐腐蚀性强的镀锌导线重新连接。

有种镀锡锌的连接地线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种镀锡锌的连接地线怎么样

试过才知道,因为与你的现场环境有关。

楼主:
这么潮湿的环境, 纯铜的连接地线也是比较容易锈蚀的,现场就发现有不少圆铜接地体覆盖了一层铜锈 ,镀锌的铜编织带的防腐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D:
用耐腐蚀性强的镀锌导线重新连接,或者带绝缘的黄绿线压鼻子连接

网友E:
是否跟现在的新电机线圈一样,是铝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市面上铜包铝的接地扁线相对纯铜的要便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