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4):
有没有师傅会修FR-E740-5.5K,E7故障,请问需要检查哪些方面?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我们的处理方向不同,对我来说不用查,直接送修或者报废就行了

楼主:
我得查出问题修好

网友B:
先查硬件电路比如电压  滤波

网友C:
既然是报通信故障,就围绕通信的方向查,第一,什么零部件用到通信?面板与主控MPU?主控与存储器?代换法或者检测相关电路,主控MPU晶振电路故障?主控MPU工作电源故障,复位电路故障。

网友D:
功率大就送修,功率KW左右的直接买个新的。5.5的看修理价格多少?

网友E:
CPU坏了,刷一下ROM试试

楼主(2025-11-13):
换了一块电源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