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5):
东西用的不算好但也不算差,低压元器件施耐德为主,变频器ABB,PLC西门子200smart,一个污水提升和除臭等一起的设备,还是大品牌做的成套,也就这样凌乱了,换的换,修的修,拆的拆。

熔断器/熔芯拆了换,变频器都是3台的,拆拆换换就只剩2台,有的还被挪走了,里面的线路拆拆动动早没了先前的清爽整洁。

现在又要全部维修、更换安装调试重新来过,很多接头腐蚀的一塌糊涂,就因为安装在污水池旁边,

大家说电柜调试完成后,后期维护的终极奥义是不是主要就是看防护等级和通风?

网友A:
这跟安装在不在污水池旁边没关系吧

事在人为

工人没责任心,领导监管也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安装在不在污水池旁边没关系吧

事在人为

工人没责任心,领导监管也不到位

抛开管理,气体环境腐蚀性影响也很大,当初设计时可能因为场地问题选择了旁边就是大错误。
熔断器本体底座卡头,熔芯的刀头,动力电缆的铜鼻子和信号电缆的接头好些都已经黑乎乎的。

变频器除了拆走的,坏了3台了已经,PLC和屏都完犊子了,原因不是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安装在不在污水池旁边没关系吧

事在人为

工人没责任心,领导监管也不到位

抛开管理,气体环境腐蚀性影响也很大,当初设计时可能因为场地问题选择了旁边就是大错误。
熔断器本体底座卡头,熔芯的刀头,动力电缆的铜鼻子和信号电缆的接头好些都已经黑乎乎的。

变频器除了拆走的,坏了3台了已经,PLC和屏都完犊子了,原因不是太清楚。

我现在的公司就是做印染的,非常清楚污水池旁边的气体腐蚀

其实那些铜头上面的黑色层影响不大,忌讳的就是停电,尤其是电子设备

只要一直都通电使用没什么问题,如果要是像春节那样停个十来天,肯定有东西坏

网友B:
配电柜直接放在地面,没有底座,看来现场地势较高或雨水少。

网友C:
不差钱 经常换新的 促进发展。

网友D:
停电升级改造,用了十几年的开关电源,开机坏了,想着从淘汰的柜子里拆过来用,结果也坏了,只能加急采购。

网友E:
提高防护等级。柜子焊接一个高大底座,。现在这样下大雨的话,会进水的

网友F:
潮气重,垫高离开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