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老是提示重启电脑

楼主(2025-10-15):
有没有大师帮忙看看,怎么回事,有时候能打开,有时候就挂,很不稳定

楼主:
补充一下,win11系统,谢谢

网友A:
刚好前几天遇到过,然后上网查了说与杀毒软件有关,然后我把360、火绒全关了后果然可以了,仅供参考,系统是Win11专业版24H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win11系统,谢谢
系统是不是专业版?

网友C:
基本只能卸了重新,360最好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家庭版,不是专业版,无任何杀毒软件

网友D:
就是系统问题
我用这个,一台是XP一台是WIN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庭版,不是专业版,无任何杀毒软件
保不齐是系统更新的问题。

网友E:
工控系统我还是用用WIN7旗舰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没注意过,电脑被强制升级到win11以后就问题不断,博图后来是找官方论坛升级了一个包就好了,现在三菱的好像没办法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注意过,电脑被强制升级到win11以后就问题不断,博图后来是找官方论坛升级了一个包就好了,现在三菱的好像没办法处理
解决了没有,可以给你看看

网友F:
今天刚搞好!

V:Ti_Amo_Lin2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怎么搞的,是不是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G:
不是专业 版可能 会出现 各种长各样的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了,不影响使用,没有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是只能新建工程,打开工程不行

网友I:
我的也是,win11 最近几台电脑都这样,打开软件后,有时可以用,有时放一会也可以用。win7没有问题。

网友I:
晕,就是升级了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觉三菱解决问题没有西门子方便,西家的官方论坛处理问题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