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太阳能热水器两线制水位水温传感器(20251017)

楼主(2025-10-16):
太阳能热水器两线制水位水温传感器,两根线能同时测量水温和水位。这是啥工作原理?测量电阻约0,45M

网友A:
一般都是4芯的,你确定主机那边只需要接两条线
并且是水位与温度都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4芯的,你确定主机那边只需要接两条线
并且是水位与温度都可以测量
如图这是原来的太阳能控制器。传感器就是两线制的。能同时测水位和水温

网友A:
要想看视频,抖音搜 小杜电器维修 这个账号
本来想传视频的,但他设置了不能下载

网友B:
有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