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线束生产流水线

楼主(2025-10-17):
(无正文)

网友A:
线束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B:
汽车内的线路也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内的线路也挺多的。
最少线束的应该是特斯拉ModelY,长度100米

网友C:
新能源汽车内部除了线还是线,除了电源线,其他的信号控制是否可以走总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能源汽车内部除了线还是线,除了电源线,其他的信号控制是否可以走总线控制?
特斯拉就是总线控制,所以线束才少。
抖音上有讲解,比如车门上的所有控制,只要去一路电源一路信号,4条线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