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7):
M100/200采用Modbus RTU串行通讯时,是不是没有像M218和241一样的 IO scanner 直接扫描的功能?必须借助常规的read/write读写功能块?
查看编程手册有写通过网口可以 采用TCP IO scanner, 但“启用Modbus IO scanner”勾选不上 是什么情况?

难道现在M200都没法使用IO scanner扫描功能吗?还是我操作有误?

网友A:
就把要扫描的内容一行一行填好就可以了啊,别管那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串行线路这边不选择 Modbus Serial IOscanner,后面怎么填?
现在的问题是这边是黑色的,无法选择。当然目前发现的是串口这个IOscanner 功能无法使用。

网口的Modbus TCP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