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17):
拿到一个SK070QE的触摸屏,读取一台CP700的运行时间UO-26。通讯地址是0*701A,最小单位是0.1min,在屏上需要显示的是小时,需要相关的宏程序,请问哪里有这宏程序可以学习的?还有,比如说,读取一个参数地址0*704E,和常数相比较,根据比较结果,点亮或者不点亮一个指示灯LB1
例如,地址704E的参数=A1    LB1=A2    当if(A1>100) A2=1;
请教应该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显控官网有案例下载

抖音上也有显控的官方账号,视频教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净说些没用的,人家不知道搜索吗,真有那心就之间发案例,除了混积分,没看到你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缩进有怎么规定的吗?这样编的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还是灯不亮
  if(A1>80)//如果A1的值大于常数80
  {  A2==1//则A2==1,也就是变量bitA2的指示灯点亮
   }

网友A:
if(A1>80)//如果A1的值大于常数80
 {  A2==1//则A2==1,也就是变量bitA2的指示灯点亮
  }

A2等于1是赋值,应该一个等号就可以了,还有后面要加冒号

if(A1>80)//如果A1的值大于常数80
 {  A2=1;//则A2==1,也就是变量bitA2的指示灯点亮
  }

网友C:
这个写法应该不对吧“A2==1”
标准C只要一个等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